西门子编程的疑问.

楼主(2009-06-12):
我们厂有S7 300的PLC,我读出的程序感觉有点郁闷,在FC1里面出现了Q24.0的输出线圈,在FC3里面同样出现了Q24.0的输出线圈,OB1调用了FC1和FC3,这是不是双线圈输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這就是雙線圈輸出,不過根據雙線圈的特性,就是根據最后出現Q24.0為準。

楼主:
那什么情况下能使用前面的Q24.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什么情况下能使用前面的Q24.0
当OB1调用FC1时,此时的操作针对于前者的Q24.0,当FC1调用完成,也就是FC1的ENO为1时,FC的使用权交还给OB1,OB1继续执行FC3,此时如果在FC3中更改了Q24.0的状态,那么以此状态为准。
以上

网友B:
支持三楼,说的很对

网友B:
西门子不存在什么双线圈,其实这就是亚洲人和欧洲人的区别。

网友C:
同一个OB里都可以双线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我想如果FC1里的Q24.0是用读外设的方式立即输出的话那在OB1调用FC3前Q24.0受FC1控制

网友E:
OB1调用FC1而不调用FC3时,FC1中的Q24.0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