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机可频繁正反转连续运行

楼主(2009-06-12):
普通三相电机能不能频繁正反转连续运行(1KW低速),(每30秒换向一次),如不能又可用什么电机,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除外。

网友A:
正反转频繁起动电机
●正反转频繁起动运行、正反转速度分别可调、正反转时间分别可调、正反转间隔时间分别可调
●省去机械换向及减速装置直接驱动负载,适合机床、油田采油行业
●转矩性能好,低速转矩大,低速运转平稳,低速振动小,电机启动电流和运转电流小,过载能力强
●高效节能,比现有传动方式节省用电60%以上
●多种保护功能、多种显示功能、多种通讯功能
●多种电机外形尺寸,可根据设备需要改变电机外型,电机可制成卧式、立式、双轴伸、花键轴伸、外转子等形式

楼主:
那里有卖,是什么版子

网友B:
普通电动机加电磁换向离合器。靠离合器改变方向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完全可以用6极的普通三相电机(当然负载惯量我没有考虑在内)

网友D:
普通变频电机就行,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E:
我建议你用YZR电机,这种电机可以频繁正反转的

网友F:
使用可逆电动机,能瞬间逆转

网友G:
三相鼠笼电机+变频器

网友H:
支持6、8楼,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控制可做到。

网友I:
可以的。普通电机也可以的。

易志刚

网友J:
楼主:你想控制什么设备????能说说吗?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K:
我们这里用在攻丝机上的就是频繁正反转的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L:
这个应该要看你的具体要求的,要求不高的话,就用普通电机,用时间继电器接正反转电路就可以实现了,要求高的话就用变频器,反正很简单的

网友M:
2楼说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N:
加变频器

网友O:
用变频专用电机+变频器,变频器最好选大电机一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