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GOT 开机显示屏显示数据没有找到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12):
家里有台设备, 带触摸屏的 型号是F930 , 通电后,它显示数据没找到, 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前提我没有清除数据 ,开机就是这样 ,我看了F900系列的手册,也没发现是什么 问题? 刚开始怀疑是没有和PLC连接 ,可是后来连接了,还是老样子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触摸屏里面的设置里面 ,是不是关键字要输入密码的问题 ? 请教前辈帮忙

网友A:
我也好想知道

网友B:
触摸屏程序已丢失,需重输程序.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我也碰见过。最后清楚程序,从新编就好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程序怎么 好好的会丢失呢 我当时只接了触摸屏 没有接PLC 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你一定好长时间没用了,电池的电用完了。

楼主:
谢谢 我这就去试试 如果是的话 我一定告诉大家

楼主:
电池电没有用完,但我问过有5年实际工作经验的 且用过f930 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前辈 説一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用 就会丢失

网友E:
我也碰见过。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好了

楼主:
9楼的兄弟 我那个可能没你那个辛运 到现在还是老样子 估计程序已经掉了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 他变好的 当时是怎么连接的 有没有接PLC

楼主:
F930GOT开机显示数据没找到 总结一下: 原因有以下2点:1:它是一台新机器 2: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它也会丢掉(不管它电池有没有电,这是我的工作经验,我家有一台设备闲着,半年没用,开机显示完系统数据后,接着就显示数据没找到,我测试了电池有电)

网友F(2009-10-29):
为什么新机,程序也无法下载到GO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