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三菱GT-Designer2触摸屏编程软件

楼主(2009-06-12):
我使用三菱GT-Designer2触摸屏编程软件时,为何不能显示工作区 请指教

网友A:
不明白。
你是新建工程还是打开的工程?最好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新建的 本人是新手 不会截图请谅解

网友B:
打开软件,选择视图,再选工作区即可

网友A:
随便打开一个基本画面都能出现工作区。
是不是一开始进行设置向导时选择了“关闭”?

楼主:
没有选择关闭

楼主:
用三菱GD-Designer2软件编程时为什么不显示工作区
[uploa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