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同比例上升程序~~~~

楼主(2009-06-12):
请教下各位高手,我有若干台变频器,用模拟量控制,求个好程序,要求能做到这若干台变频器能同比例下降,最后做到一起停止~~~~~~~~

网友A:
这个可以看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45-fpage-2.html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取一个变频器的电压(+10V)再有变频器上的递加递减功能(ADD。DEC指令)
QQ3050854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