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本仪器是由高压变压器和高频振荡发射器组成,利用高频电火花来检测玻璃真空系统的微小漏洞,也可通过发出的紫光颜色,估计出真空系统的真空程度。一般 来说,真空度越粗,紫光在玻璃管道中的颜色就越深,反之就越暗淡,当然,它除了对透明的玻璃管道进行检漏外,还可以对橡塑管道,陶瓷管道等一切非导电体的 真空系统进行检漏。

二、 型号及主要性能:

性能 ZKJL-2型
火花束长度 15-30MM
工作方式 连续使用8小时
耗电功率 不大于70W
检漏时真空度 ( (25000-0.1)Pa

三、工作原理:
将交流电压220V通过变压线圈升高到2500-3000V,使发射器两极间发生火花放电,产生高频电流,并将高频电流馈送至串联的谐振电路中,再经高频线圈升压到(180-210)KV,最后在检漏器的顶端电极上放射出强力的火花.

四、使用方法:
对于ZKJL-1型检漏器,只要将被检漏的管道进行抽真空,让真空度达到规定的范围后,将接通电源的真空检漏器用手握住,合上按钮,其顶端的放火簧即 发出点火花,此时将电火花移向疑似漏点,当发现漏点时电火花会呈一条线进入漏洞,对于ZKJL-2型检漏器,必须先将高频发射器与高压变压器相互接插好, 而后再接通电源,投入到正常的真空检漏过程中去.

问题是:如何将电火花与金属导体之间产生的电弧进行信号摄取,然后将信号接入plc的输入端?

网友A:
不懂,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可拾此信号,比如模拟量,或火花探测点,然后再输入到PLC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紫外线感应器可以吗?试试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请问那有卖紫外线感应器

网友D:
    我也不懂,对不起帮不了你

网友E:
    你检测一下当检漏器检到漏洞时,220V的电流是否有变化,如有就好办了。

网友F:
    不懂,没见过

网友G:
    检测放电电流,OK

楼主:
    电流不好检测?

网友H:
    检测电流,经变送器转换成电压模拟量信号传送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