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前提:我电脑用的是XP2系统,英特尔赛扬双核处理器。集成显卡。装的是三菱MELSOFT系列GX   Developer系统.使用UBS转COM3口.加三菱编程线.
问题在使用此软件时可以和PLC通讯(通讯测试连接成功)但在读取时死机,无法读取且无法关闭三菱软件.
此软件装在联想正版XP3系统上安装同样的问题.
此软件装在台式组装机装正常使用.
如果用FXGP-WIN-C软件我的电脑可以正常的读写PLC.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A:
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这段时间好像反应这个问题的比较多。
从稳定性上讲,一是没有必要使用最新版的软件,而是最好使用英文版的。

楼主:
软件版本VERSION  7.08J   (SW7D5C-GPPW)
曾在网上下载一个最新版的,还是同样的问题。
我之前用清华同方的电脑XP1系统,奔4处理器,装这个软件就可以使用。郁闷呐!!!!求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我还是比较看好英文版的软件

网友C:
你的USB性能不好。换一条。我用松下软件时遇到同你一样的问题。我换了一条120元的USB。问题解决了。

网友D: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我以前用的8.52中文版usb转r323接口很正常。前天为了装台达的编程软件把它卸载了。昨天我下载8.52版就装上用不了。提示说内存×××不能为0000.不知什么意思郁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我以前用的8.52中文版usb转r323接口很正常。前天为了装台达的编程软件把它卸载了。昨天我下载8.52版就装上用不了。提示说内存×××不能为0000.不知什么意思郁闷啊

有软件冲突或者以前的没有完全卸载干净。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USB转COM是2.0  今天换了个1.1的就正常了。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