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GT1150触摸屏的USB接口与Qplc进行通讯编程

楼主(2009-06-12):
如题,我见过有朋友采用过这方法,直接用电脑usb与触摸屏的usb接口与QPLC进行通讯从而进行编程操作,这样肯定比较方便,但我自已来试的时候却不行,PLC程序的通讯设置里也改成了USB,但就是无法何plc进行通讯,不知要怎么进行设置才行,望熟悉三菱这方面的高手们发表一下见解,如果用过的说说需要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要设置透明模式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
设置---CPU模块----使用GOT直连透明传输功能-确认-OK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我上次好象试了一下不怎么行,一直未见连上,是不是那里出了问题,那个屏也是有时老是USB连不上,有时搞半天了就连上了,有时搞几时次都连不上,不知是这个原因还是设置里没做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