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6-13):
如图一个电容降压电路(付件),通电220V接入专业测试仪,测试静态功率,测试仪电流表显示0.055MM,而功率表显示0.000W(测试仪电流表,功率表正常).真搞不明为何有电流,没有功率,
请问高手是不是没有负载时,电路上的降压电容变成了功率因数补偿了,而就变成了有电流没功率.如果不是为何没有功率,如又按显示的电流计算有12W静态功率,实际不可能有那么大,最多也不会超过0.5W,如按电流计算是12W的话,那么是不是补偿了12W
描述:电路图

网友A:
请问楼主电流表和功率表接在什么地方呢?电流是0.055mA 吗?楼主是用实际电路测得还是仿真呀?

楼主:
是专业的测试仪,带电流表和功率表,AC1AC2按上测试仪通电就就可测试了
你是怎么把图贴上的,我贴不上啊

网友B:
功率分有功/无功,此电路无负载时电容充放电消耗的是无功功率,测无功功率要用无功功率表,你用的是有功功率表测的吧,所以测的功率读数是无效的

网友C:
这个俺不懂呀,无能为力

网友D:
如果要测有功功率,一定要接上假负载。

楼主:
测试用的是有功功率表,我是想测试静态耗电功率,

楼主:
测试用的是有功功率表,我是要测试静态耗电功率,所以不能带负载啊,请问高手那0.055MMA电流是如何解释

网友E:
从电路结构来看,消耗0.055毫安的主要是D2和三端稳压器,功率大概是0.012瓦,这个功率不足以驱动功率表。
楼主是用什么电路绘图软件的,能不能发一个给我?
我的邮箱
lm187@qq.com

网友A:
用仿真软件EWB8.0测得数据,XWM1为功率表,XMM1为交流电流表。个人认为本电路功率大部分为稳压管所消耗。还请高手指正 。

网友E:
建议断开整流桥与C2端窜入万用表测量电流再计算,此电路的负载一般不会大,还有一个隐患,当触及负载端时人体会与大地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