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各位:在连接MT500触摸屏时

使用端口PLC RS232与PC连接,电缆为2-3;3-2;5-5,连接失败。
使用端口PLC[RS485]/PC[RS232],电缆7-2;8-3;5-5,连接失败。

通信速率设定115200和38400均不行。

连接时触摸屏显示如附件所示,比较急,望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A:
1,图太模糊,看不清楚
2,有没有换一个版本的软件试试,而你所有的软件是?

楼主:
我用的软件版本是EB500V274,设备是06年的,版本可能低点。和版本有关系吗?如有关系DIP开关SW2拨为ON,使用RDS状态应该可以强制连接的。但还是不行!

网友B:
检查通讯参数和协议吧。

网友C(2009-08-04):
请高手帮忙,拜托了  我是新手,
我也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问题如何解决的。谢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软件版本是EB500V274,设备是06年的,版本可能低点。和版本有关系吗?如有关系DIP开关SW2拨为ON,使用RDS状态应该可以强制连接的。但还是不行!

晕啊,请问楼主,Eview MT500系列的屏有EB500V2.7.4的软件吗?WEINVIEW和EVIEW不是同一厂家生产的,软件不能通用!

网友E:
引用楼主60311120于2009-06-13 09:41发表的 help:eview MT500连接 :
各位:在连接MT500触摸屏时

使用端口PLC RS232与PC连接,电缆为2-3;3-2;5-5,连接失败。
使用端口PLC[RS485]/PC[RS232],电缆7-2;8-3;5-5,连接失败。

不太明白楼主是下载程序时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屏同PLC通讯不上,(使用端口PLC[RS485]/PC[RS232],电缆7-2;8-3;5-5,)这种接法是触摸屏的下载线线序喔,如果是下载不了程序,有可能是主板上的通讯元件损坏,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加我QQ:523160027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C:
老师 :您好。是上传的出现的问题,触摸屏同PC连接,接线同上,应不会错。
我的是WEINVIEW的MT506屏,用的是EB500V2.7.4的软件。
显示同楼主一样喔,郁闷。请老师接答。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师 :您好。是上传的出现的问题,触摸屏同PC连接,接线同上,应不会错。
我的是WEINVIEW的MT506屏,用的是EB500V2.7.4的软件。
显示同楼主一样喔,郁闷。请老师接答。谢谢!!

呵呵,这个问题很好判断,如果你的串口或EasyManager里的串口设置没有问题,下载线没有虚焊,那就是屏的通讯电路的元件损坏了,如果还在保修期内,请发回原厂维修,虽然500系列主板上的RS485口同PC的232口共用一个口,但由于是2个IC分别控制,所以有的客户可能就会遇到同PLC通讯正常但就是无法上传下载,但有的时候,主板上的PC232口控制IC损坏也会导致无法上传下载及通讯,我维修时遇到这种情况是最多的了,500系列的屏不支持热插拔,请客户一定断电后在插拔.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加QQ联系:523160027.
  • 下载积分:+1(路龙远)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