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这是成型机辅鼓电机上PLC的程序
我是个初学者    有些地方还是不大明白~
所以想请教下整体全部的具体的运行过程~
从输入X035   开始一直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输出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A:
不会吧  比我还弱

网友B:
这个不太难吧

导通X35  点动Y50  置位 M902       导通X36 点动Y51 置位M903     导通 X37点动Y52置位 M904

X35 X36松开后 会复位M902 M903   X37松开不能复位M904
X15 X16是限制M902 M903 M904工作的

后面的程序M902 903 904应该驱动点什么东西吧 要不就没意思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3楼仁兄说的对,不过再补充一点X15 X16用来复位M902 M903 M904,同时也停止限制Y50 Y51 Y52输出

楼主:
我是一 新手~
对程序具体的运行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想请教下整体全部的具体的运行过程~
从输入X092 开始一直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输出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D:
你在说什么啊

从输入X092 开始一直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输出   这句话是你的重点吗?

网友E:
什么意识啊

楼主:
就是 解释下 那个程序图
谢谢 ~ 嘿

网友F:
想学习plc先学习一下继电器就可以了 那样学起来更容易一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一 新手~
对程序具体的运行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想请教下整体全部的具体的运行过程~
从输入X092 开始一直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输出
谢谢~~~~~~~~~~

你用的应该不是三菱PLC

何来“X92”?

网友H:
都是最基本的命令,看看入门教材或编程手册吧!

网友I:
X902.903,904接通, Y037,040,041得电.
X902,903,904断开, Y060,T0得电,
因为使用了902,903.904的下降廷脉冲.

网友J:
导通X092 点动Y037 Y60通10S
导通X093 点动Y040 Y60通10S
导通X094 点动Y041 Y60通10S

网友K:
首先请大家仔细看看梯形图好不?
三菱何来X902、X092?图中显示的分明是M902。
两张图结合起来看。就是在X15、X16未接通时,X35接通则Y50、Y37为ON,接通后断开则Y50为OFF Y37为ON,X15或X16任一接通,Y50/Y37立即OFF,且Y60导通10秒钟。其他【X36、Y51、Y40组】 、【X37、Y52 、Y41组】也是这个顺序。

网友F:
什么东西啊 x902置位后马上复位了 那还置位有什么意义啊?不太明白 编程人的思路。

网友L:
顶14楼。。。。。。。。。。。
QQ3050854928

网友M:
楼主,你那里的成型机是一次发还是二次发,副鼓带是什么电机,用什么驱动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程序运行,就你发的图只能像楼上的各位大虾们分析的那样理解,看程序关键还是要看现场要产生什么样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