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img文件转换成wld文件后用管理器打开提示"该块已存在"

楼主(2009-06-13):
请用过转换软件的大侠们帮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2010-03-28):
是你转换软件版本的问题,你使用的转换软件,只能转换不带密码的S7img文件,你转换的文件肯定带有密码,需要高版本的转换软件,请从网上下载新版本的,你使用的版本是V4.110的,这个小软件的作者,软件还没完善,具体事宜,可以直接和作者联系,他会回复你的。

网友A:
s7img转换软件的问题,有密码,无密码的才可以

网友B(2010-05-02):
,那里有新版的转换软件我也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