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各位高手:
    本人有一项目,要求8台电机实行同步,用了2个FX2N-4DA和一个FX2N-4AD,调节辊的模拟量电压0-10V给A/D模块。请问能实行同步吗?如何实现?请各位高手详细指导。有具体的程序参考吗?谢谢!
    急!急!
一笑而过

网友A:
用110KW的变频器  来带8只10KW电机, 只要给变频器一个模拟量就够了,

基本可以速度一样, 要完全同步那是做不到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因为是一条几十米的生产线,不可能用一个变频器来驱动8个电机,还请大家多多指导!
一笑而过

网友B:
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
8个模拟量输出给8台变频器
看看说明书很简单的

网友C:
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要的话还要加同步控制器

网友D:
可以用一下私服电动机试一下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E:
我们公司是用施耐德的一个变频器拖动三台电机,基本可以同步。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F:
用步进,伺服,或者同步器呀

网友G:
貌似DA模块分别控制8台变频器实现不了同步,你每台变频器总归会有偏差的,只不过是多点少点而已!!!

网友H:
这要看你用到的领域的精度要求,最好8台电机都是同型号的变频调速电机,生产线变速箱的转速比也要一致,如果要求生产线货物从头到尾保持间距不变的话,最好要用到编码器实现闭环控制,达到8条输送带同时移动的距离一致;如果没那么高的要求,成本就低些。看看这两种模块的说明书,上面都有例子,运用模块的读写指令(FROM或TO),注意模块的缓冲寄存器的代号和位的定义,设置好各通道的量程、通道平均值滤波的周期数、增益和偏移量等。

网友I(2010-12-22):
是不是可以试试强制同步,8组动力用电路控制同步的同时也用机械方式连接。

网友J:
可以用上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电压(电流)输出到下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