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求助

楼主(2009-06-13):
我有一台机器用三菱fx1s-30,我想改程序但改了不能用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从205步起是我改的请帮我看看什么地方错了。能帮我改好吗?

楼主:
我的程序

网友A:
程序在哪?没看到

楼主:
我传不上

楼主:
我的程序,刚才没传上来。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B:
X17你看一下

楼主:
版主x17怎么啦,怎么改啊,请教了

网友B:
你得说清楚出现了什么问题,人家才可能帮你分析下,

楼主:
我现在送不了这个程序,打开就出现提示说com端口设置错误

楼主:
请大家帮我修改一下啊,送别的程序是可以的说明软件是好的,就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啊

楼主:
帮帮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送不了这个程序,打开就出现提示说com端口设置错误
即然都顯示是com設置錯誤了,怎麼不查一下com的編號呢?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怎么查啊,不明白

网友A:
请你把I/O分配表传上来,才可以给你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查啊,不明白
提示COM错误,把软件的通讯设置和电脑的设置成一致的,记得FX1SPLC的应该是起始位7,停止位2,偶校验。波特率9600.。设置方法看下面的图: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楼主,把你的程序下载到我的FX1S-30上,没有异常。通讯正常,我用的是PCMACIA串口卡。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怎么看不到

楼主:
那能用吗,程序没问题吗

楼主:
我的设置对的啊,我用别的程序能传啊

网友F:
1. 重新将程序从PLC上读取一遍,修改后再传入;
2. 看看您的其他程序中传输设置是否跟这个程序一样。

楼主:
郁闷,还是没搞好啊

楼主:
谢谢大家哦!我已解决。原来是我用com2口读取的程序,我用的程序用com1传输的,我该为com1口就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哦
下载积分:+2(sjm213) 自助者天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