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2n和安川变频器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6-13):
现在正在做三菱fx2n种安川变频器的485通讯,由于要和三台变频器进行通讯,要求分别实时显示每台变频器的当前频率,修改频率,启动、停止等功能;请教大家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在三菱FX2N上再增加,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再结合程序。

网友B:
如果楼主使用422或者485通讯,那就要指定三台变频器的站号,写入和读取时分别调用变频器的站号内数据。
如果是用模拟量对变频器控制就如一楼所说的增加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实现。
个人看法。

楼主:
准备用485 通讯做,要怎样才能实时处理3个变频器的当前频率呢

网友B:
http://www.ymmfa.com/search.php?
看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