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求助

楼主(2009-06-13):
不知哪位有海泰克触摸屏PWS系列的编程软件,本人从网上下载的那些都是试用版,不知哪里有正式版的下载?

网友A:
试用版与正式版也仅仅差一个序列号而已。
而海泰克的ADP软件的序列号如果都搜索不到的话……无语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用版与正式版也仅仅差一个序列号而已。
而海泰克的ADP软件的序列号如果都搜索不到的话……无语了
支持楼上的意见,直接在搜索引擎内输要找的版本序列号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在网站
http://www.hitechsite.com/web/web_hitech_ch.nsf/AllDocuments/482572C7006DDA85482572D00041BC9C
可以下载到。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试一试这个注册码32918567-287-90720,我都用这个.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海泰克触摸屏软件ADP6.2注册序列号: 18354274-136-26880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