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单按钮启停控制程序

楼主(2009-06-13):
这个程序可以完成单按钮启/停控制。M0.0接不带保持功能的按钮,M0.4是动作输出。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实行这个功能?

网友A(2009-10-31):
这个方法也可以

网友A:
这种方法也可以

网友A:
2楼图有误,当M0.1通时窜连M0.1的常闭触点M0.2因自身导通而断开,瞬间M0.2因断电其M0.2的闭合触点又闭合使其M0.2线圈又得电,这在逻辑上是不严格的,再说M0.1每次只能靠M0.0得电而不能断电,因而不能起到开和关的功能。再其M0.1的常开和常闭互锁了M0.2,使M0.2只有一条靠M0.1的常开触点得电的支路。总而言之M0.1被上升沿限制了。M0.0再次ON使也改变不了M0.1的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