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扩展模块如何分配地址?

楼主(2009-06-13):
在三菱FX2NPLC中,如果使用I/O扩展单元或I/O扩展模块,该怎样分配这些I/O点的地址呢?在编程中怎样书写这些I/O地址?
多谢不吝赐教!

网友A:
根据安装位置,从左向右依次排列,X与Y分别计算,互不影响。
比如:1个64MR的主机接了1个8EX,然后接一个8EYT,再接一个8EX,那么主机上最后的地址为X37和Y37,8EX为X40~47,8EYT为Y40~47,第二个8EX地址为X50~57。
如果中间有AD、DA通信等模块,XY排序的时候直接跳过,计算总点数时再加上每块占用的8点。

网友B:
谢谢1楼,这是一个困绕我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今天总算明白了实在太感谢了。

楼主(2009-07-21):
多谢一楼指点迷津。

网友C:
今天玩Q的时候,琢磨了好久才琢磨出来哦!不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