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以太网QJ71E71-100怎样设置才能和电脑通信

楼主(2009-06-14):
我用一块QJ71E71-100模块与电脑通信但是网线插上却没有反应,网线是直通的。参数也设置了

网友A(2009-08-20):
这个要写上位机程序进行接口通讯的。比较麻烦

网友B:
开放设置里,设置TCP协议,MELSOFT连接,上位机软件使用三菱的MX Component的通讯控件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下面两个UDP连接是连接两台M2I的触摸屏用的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C(2021-11-04):
网线需要交叉 要么加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