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怎么不能截图

楼主(2009-06-14):
我的电脑怎么不能截图 只点击(SCREEN)键不能复制画面 是何原因 请大虾指教

网友A:
点击该键后打开“画图”粘贴即可

楼主:
为什么只能巴图粘贴到WORD文档内 但不能粘贴到帖子里 请大虾指教

网友A:
插入帖子里需要先把图形通过【画图】保存成图片格式,如GIF,BMP,JFP等,在通过上传附件的方法插入到帖子中。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95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