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EB500心得

楼主(2009-06-14):
我二年前碰到5个EB500触摸屏黑屏的故障,经打开盖子,发现其中在电源部分,以及在点灯部分的电路,上面有二个电解电容外形异常,我把它们更换后。我换上的元器件比原来的耐压要高一个等级。到现在二年多了再也没有异常发生。
今年又碰到另外二个黑屏,经过测试检查发现电源端子处24VDC输入电阻为零,经打开后盖后,检查发现在电源输入处一个稳压管短路,换上一个相同元器件就OK了。

网友A:
楼主很幸运,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CPU灯不亮的呢?

网友B:
高手
看来以后要多学习了

网友C:
HMI都会修了啊。真厉害。
我们只能修修I/O模块。换换三极管,电容之类的。

网友D:
稳压管短路然后开关电源输入电阻短路?
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输入电阻就是指的是稳压管两端的电阻吗?

网友E:
学习了!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楼主:
7楼的这位朋友,输入电阻,是指24VDC输入处的总电阻,而不是单指一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