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请问变频器这样接线也能转,这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2009-06-14):
1#变频器COM-------2#变频器FWD,2#变频器COM----------1#变频器FWD,这样接线,只需用两条电线,将两台变频器这样连接起来,变频器也能转,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不太清楚,但我感觉可能和电位有关,我以前用十伏作给定时,m点低电位断开,装置就认为十伏。猜想,见笑!

网友B:
有这样用的吗?传个图上来,共同学习

网友C:
应该是两个端口形成窜联接通了吧,我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D:
这样整以后容易烧东西或者出现怪故障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什么 品牌的机子啊~?

网友F:
为什莫这样接,目的?

网友G:
确实没见过这样接的。
或许是本人孤陋寡闻啦。

网友H:
COM和FWD内部是相通的,所以两个COM和两个FWD形成了一个回路.

网友I:
不管怎么连接,总之是把输入口接成一个闭合回路即可.反之变频器是不执行动作命令的.

网友J:
搞笑,这样整见识了!

网友K:
高人高见高用途!

网友L:
不会是1#和2#的COM 接在一起了吧?

网友M:
确实没见过这样接的

网友N:
学习一下。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楼主:
由于改产品,原来的流水线不够长,只好又拿来一条流水线,两条接起来,原来是单独控制,又不能把电路全改了,只是用几天,没有办法,只好这样改了,只需两条电线,将变频器这样连接,就很快能实现要求。中间控制部份还有2个急停,一个光电开关,这样可以让两条流水线同时起停,还可以单独调变频器频率。让两条速度一样,因为两条流水线不是同型号,变速比不同,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要求,用完后又很快能恢复原状。一个变频器是爱默生,一个是ASD,

网友O:
没见过这样接的

网友P:
能启动就说明没问题.要搞清原因才真,对吧!原因很简单:1#的FWD还是接的1#的;2#的FWD还是接的2#的;只是1\2#的COM对调了一下嘛.即然都是COM那么在内部或外部COM是连通的.所以才OK不知有没有讲对?

网友Q:
形成回路了,当然能行,我曾经这样做过,后来以为错了,就改了

网友R:
FWD和COM之间有内部24V电源

网友B:
如能只到变频器的内部结构就能理解.是不是FWD-----连接的另一个变频器只是一个电阻呢?

网友S:
这样应该可以的
因为内部是形成回路的

网友T:
没这样接过

网友U:
与的关系,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