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4):
公司的一台铣床的控制变压器烧了(40年前的产物),买了个新的变压器回来,型号不一样,觉得只要电压符合要求就没事(都是380V输入36V输出):结果装上去就把输出侧的保险给烧了,换了个保险还是烧:说明一下,输出的36V是接整流模块没有其他的负载,整流模块出来的+36V也有一个相同的保险,问题是整流出来的+36V的保险没烧,就只烧交流36V的那个保险???

自藕变压器与机床控制变压器有什么区别,我买回来的是机床变压器,以前烧的变压器什么标示都没有了???另外整流模块我装之前就量过没有问题!现在我不要交流36V的那个保险没发现问题.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
你有检查整流模块吗?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整流模块有问题。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整流模块有问题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整流管有短路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1可能是整流器坏了,首先你原来变压器坏掉就要查找原因,2可能你的变压器不是自藕变压器吧,要是机床变压器才可以哦.

    楼主可要注意变压器有很多种的哦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变压器输出接的整流器肯定坏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查一下便知。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检查整流模块,不敢确认的情况下买一个直接更换上试试。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是整流模块有问题的,要不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 工控人家园好〉是学习和交流的去处。

网友I:
    整流模块有问题你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你要是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你不如换一个式式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J:
    机床用的变压器一般用隔离变压器较好,这样从安全角度来说比较安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