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我用FX-4DA控制电流4-20mA输出,为什么最大只能输出8mA

楼主(2009-06-14):
各位老师我用PLC控制FX-4DA要输出4-20mA电流,为什么最大只能输出8mA,请老师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A:
按照PLC说明书上的例子一步步操作,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我经常用。4DA的模块0--1000对应0--20ma
如果你是4--20ma的话可以用200--1000做

网友B:
1楼正确.

楼主:
谢谢,我在仔细看看

网友C:
4DA的4~20ma对应PLC的数值是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