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三菱简单控制问题

楼主(2009-06-15):
各位老师,想麻烦你们。是这样的,如果fx2n没有专门的定位指令的。而又不想用专门的定位模块,那么如果用它去控制司服(我用的是mr-j2s三菱的),直接用 plsy指令(不用drvi 定位指令)行吗?
如果用plsy或plsr直接控制的话有点想不通了,plc只管发脉冲,那司服 电机就按照这个脉冲转动吗?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兄弟,这样不行,伺服电机带有编码器测距的

网友B:
我也搞不动这个问题,有那为高手指点下,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做个位置控制的程序给我学习下,不胜感激邮箱是
465403036@qq.com
QQ3050854928

网友C:
也不是很明白 我也是学习阶段

网友D(2010-05-12):
晶体管的fx2n-plc.用plsy.plsr.指令可以的

网友E:
用脉冲指令控制运行可以,脉冲的数量决定伺服移动的距离,频率决定速度
三菱

网友F:
可以的,.
如果你不用FX2N的,可以换FX1S或FX1N 的就定位控制指令

网友G:
要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型号带T的。指令有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DRVI,DR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