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详细的 谢谢指点

楼主(2009-06-15):
请教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详细的 谢谢指点

网友A:
先看个公式n=60 f(1-s)/p (1)
这个公式中,转速n与频率f成正比,只要改变频率f即可改变电动机的转速,当频率f在0~50Hz的范围内变化时,电动机转速调节范围非常宽。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实现速度调节的,是一种理想的高效率、高性能的调速手段。

网友B:
好像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电机的转速吧,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