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容器液位信号AIW4,调节阀的开度有AQW0来控制,都是标准的4--20mA信号。

液位是0--1米,当液位是最低位0米时,调节阀开到最大。当液位是最高位时

调节阀全部关闭。是否可以有这样的对应关系:液位0米时,对应AQW0的最大值

32000,液位1米时对应6400由此得出如图的梯形图,请问这样编程能达到控制要求吗?

网友A:
直接用32000-AIW好伐?

而且根据现场实际键控值确定公式比较好!

网友B:
這樣的程序不能達到要求。

第一,采用乘法指令,VW作為INT類型使用時其數據范圍為-32768~32768,你一個乘法就要了這個程序的命。

第二,即使第一個乘法不足以要命,第二個加法確保了寄存器必定溢出。

去找一個線性轉換的公式,然后依照公式做線性轉換,輸入為6400~32000,整定輸出為32000~6400

呵呵。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是超范围了,应该把 VW, 改为 VD.线性转换公式见图。

楼主:
    cvlsam不知这个线性转换公式对不对啊?

网友A:
    读入的AIW值并非0~1的范围,而是6400~32000 。 您再作个公式看看!

楼主:
    好的,我再改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cvlsam不知这个线性转换公式对不对啊?

    這個公式的前提是:輸入值已經被整定在0~1之間。

    以上。

楼主:
    这回怎么样?,但是怎么和0米调节阀开到最大,1米调节阀完全关闭对应起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回怎么样?,但是怎么和0米调节阀开到最大,1米调节阀完全关闭对应起来呢?

    呵呵,當輸入發生偏移,也就是不等于6400,而是小于6400,那么輸出溢出,導致崩潰~~

    好好動動腦筋,然后再來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公式的前提是:輸入值已經被整定在0~1之間。

    那也就是先要把AIW4通过一个线性公式转换为0~1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當輸入發生偏移,也就是不等于6400,而是小于6400,那么輸出溢出,導致崩潰~~

    好好動動腦筋,然后再來討論。

    这就不明白了,输入怎么会发生偏移呢?液位变送都是标准的4--20mA信号,就是在

    大于等于6400和小于等于32000之间的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不明白了,输入怎么会发生偏移呢?液位变送都是标准的4--20mA信号,就是在

大于等于6400和小于等于32000之间的啊

这是在理想的情形下。
实际运行环境过程状态千变万化,不会严格遵守6400~32000的范围,所以要考虑超出范围的情况。

楼主:
超出范围该怎么办呢?加4--20mA的信号隔离器吗?

网友A:
超出范围就在程序里做手脚将它拉回来。
AIW4小于6400则将6400赋值给VW0,大于32000则将32000赋值给VW0 。
骗骗PLC比骗人容易的多。

网友C:
很惭愧滴接受你的邀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所知道的模拟量输入输出仅限于224XP自带的1个模拟输出和2个模拟输入,这两个口据说和扩展模块有着不同的动作机理,编程方法应该一样吧。

想问一个问题,既然这样连接能达到目的,为何不直接连接、而而省掉一个PLC呢?想显示水位和阀门开度?

楼上的几位高手回答的都很详细了,确实存在溢出问题,但我想你使用PLC做中间环节应该不仅仅是显示用吧,既然使用了PLC就应当让他发挥作用,比水位到一定程度(数值可能还不到6400),就需要将阀门全部打开。、而而在另个程度,(可能还不到32000),则需要将阀门全部关丝。若直接使用可能会由于飘移造成阀门关不严或不能完全打开的现象。

224XP的模拟量输入是双向,能接收负值,而而模拟输出是单向的,,另外,分辨率是12位,有效位在第3--14位。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将AIW0或AQW0中的数值直接使用,其线性值是以8为增量的,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不如转换为以1为增量的线性值。线性值范围0-4095,转换方法是:
输入值转换,最高位置0,右移3位或除8,是以1为增量的线性值。
输出值转换,线性值左移3位或乘8,才是期望输出值。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