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程序中的问题~~工厂用机台

楼主(2009-06-15):
最近在看公司机台内部PLC程序,发现程序有些 辅助继电器 只出现了一次,比如M1,只有一行驱动M1的程序,其余地方就没有了!我个人理解是不是接到 触摸屏 上去了。
请高手赐教,先谢了~~~

网友A:
可能是一些辅助继电器吧 只是起一个中间的作用

网友B:
1. 接到触摸屏中是可能性之一,可以通过查找触摸屏程序确定;
2. 也可能是PLC程序中用到了组合字,如K2M0这样的语句。这个可以通过右键--【触点线圈使用列表】--【点数指定】功能来查找。

楼主:
谢谢赐教~~
如图,1888行将模块k0中k28的值读入M50-M61中,其中M50-M61是做寄存器使用吗?
那在1907行中,M50又做继电器使用了,我想请问,M50是如何被触发闭合的!
请指教~~

网友C:
是FROM命令
读取你第一个扩展模块的,编号28的数据

网友B:
K3M50这个组合字是做寄存器使用。单独的M50只是一个位而已,只能有0,1两种状态,可以直接作为继电器使用。
当K3M50的数值为奇数时,M50就为ON的状态。
您可以去搜索一下位,字节,字的概念。

楼主:
谢谢版主~~
小侯

网友D:
你要搭配附加模块说明才能知道k28的BFM用处
一般来说 FROM K0 K28 K3M50 K1
这样的指令是将模块状态接点读进来
譬如error、busy、ready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