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GD-Designer2软件编程时为什么不显示工作区

楼主(2009-06-15):
用三菱GD-Designer2软件编程时为什么不显示工作区

楼主:
刚才上传的图有点不正规请谅解 请大虾们指点一下为何我的软件中没有工作区

网友A:
你是不是画面没有下到电脑上啊!

网友A:
从你这画面上看好像是一个新建工程!

网友B:
1:楼主好像是新建工程或者是打开工程的空白画面吧。
工作区就是黑颜色的那部分你只要将按钮等元件放置上即可。

网友C:
莫非楼主想要的是矩形框中的内容?
那么通过ALT+0就可以呼出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特别是5楼 为题解决了

楼主:
请问下图中属性表和数据一览表如何能显示出来

网友C:
楼主:此事无关技巧,也没有难度。只要您能看看GT-Designer2说明书的开篇几章,所有疑问都能解决。如果您不想看手册,那么打开软件将各下拉菜单中项目点击操作一遍,也能看到实际效果。多动手动脑,通过自己努力解决问题才是学习的正道。
涉及显示的菜单选项都在【视图】中。

网友D:
基礎打牢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