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调速问题

楼主(2009-06-15):
请教大家,伺服电机的调速问题,当伺服电机在运转时可以调速吗?

网友A:
可以 的 看用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B:
位置控是时是 用脉冲大小来调速 速度控制时用电位器

网友C:
位置模式时将脉冲频率修改就可以设置电机的快慢。
速度模式时使用电位器。

网友D:
速度模式好像也能用脉冲串控制吧???

网友E:
6楼:应该不行

网友F:
5楼的工友,好像没听说过这样也能控制吧?

网友G:
主要是看驱动器的工作方式和参数设置,改变脉冲频率,使用电位器都可以做到,关键是参数设置要正确

网友H:
同意大家的观点 位置是脉冲控制 速度可用模拟量即电位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