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FX-485-BD做台达变频器通讯   接成半双工 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 再分别引出两根线。现在变频器那端不接, 问题是发送请求后 RD,SD两个指示灯都会亮,并且接收到的数据和发送的一样(按道理RD应该不会亮 因为变频器不会发出应答的) 试了两个485BD都这样, 哪位高手可以剖析下这个问题?大家踊跃讨论!

楼主:
踊跃讨论! 恳请版主剖析下

楼主:
程序绝对没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问题解决!  是回波通讯问题。 因为2n-485-BD本来是被设计成全双工通讯(4线),现把它布成半双工(2线)就会有回波通讯,但不会影响发送数据,但会先接收到自己发的数据 然会再收到变频器应答的数据。
  • 下载积分:+3(sjm213)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A:
    楼上的能不能发个程序上来参考下吖

网友B:
    对   就是这样  在接收变频器的数据时  注意要跳开前几位的数据

网友C:
    两者之间通过电话线连接,变频器的RS-485接口和电话机的接口一样,只是三菱的通讯板FX1N-485-BD的接线要麻烦一点,要把发送和接收的端子正极和正极,负极和负极连起来,变成两根线接至变频器。

    三菱PLC的设置

    对RS指令的使用,详见三菱PLC通讯手册

    三菱FX系列PLC在进行无协议通讯(RS指令)时需要对通讯格式(D8120)进行设定。其中包含有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和协议格式等。在修改了D8120的设置后,需关掉PLC的电源后重启,设置才能生效。

    可以对D8120设置如下:

    RS485

    0000 1100 1000 1110

    C

    E

    即数据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通讯(RS485)。

    对RS指令的使用,详见三菱PLC通讯手册

    变频器的通讯参数如下:

    PLC可以通过485通讯的方式,控制几十台变频器的不同时启停和改变各自的运行频率,每台变频器需设定不同的通讯地址,相同的通讯速度和格式。

    ASCII 模式:

    ASCII 模式采用LRC (Longitudinal Redundancy Check) 侦误值。LRC 侦误值乃是将ADR1 至最后一个资料内容加总,得到之结果以256 为单位,超出之部分去除(例如得到之结果为十六进位之128H 则只取28H),然后计算二次反补后得到之结果即为LRC 侦误值。

    M0变频器启动(点动)

    M1变频器停止(点停)

    M2修改频率

    M3读取频率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更加简单,可以和三菱变频器:A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S500系列通讯

    两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网线的RJ45插头和变频器的PU插座接),使用两对导线连接,即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G接。

网友A:
    要是有实例参考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