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CSV系统

楼主(2009-06-15):
和利时MACSV系统双服务器只能一台在线,网络未发现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难道没有一个大哥知道吗?

网友A:
这里都是玩PLC的,你的问题应该去中国工控网这种专业论坛去问,或者电告北京和立时,咨询他们的售后.

网友B:
和利时MACSV系统是双冗余技术
当然是只有一个在线啦,其中另一个是备用
当A 坏了,B会自动切换回来,保持正常运行
不懂可以加我QQ675700670

网友C:
等待和利时的专家回答。

网友B:
晕,和利时是最简单的,

网友D:
只有通过思考,问出的问题才有深度。。。。。。要学会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