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程序

楼主(2009-06-15):
请教各位,我现在有一台武汉迈信的80ST--M01330LF1B的伺服电机和与之配套的EP100B--2A的驱动器,有一台三菱的FX1S--20MR的PLC,请问怎样编程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吧,正反转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精确定位可能就不行了,1S也有一组定位指令,但是MR的不行,MT就可以

网友B:
脉冲输出要用晶体管的,1S速度很慢的,2N的话比较好点了,3U的话有专门定位指令的

楼主:
[s:21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