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兄弟公司新近一台Q03UDE CPU 的设备,看见日本人在调试时可以在线更改当前数据寄存器的值,问翻译,解释不清,如何在线更改当前数据寄存器D XXX的值,而且更改时需要选择12进制或16进制,什麽时候选12进制豁6进制,请版主和师傅们帮忙解答一下,谢了

网友A:
兄弟 有12进制的吗, 是2进制  10进制和16进制,之间切换吧,选择监控写入后,在上面的菜单里面找一下了

网友A:
其实Q系列和QnU系列  都可以在线修改寄存器数据的,QnU系列在国内还没有上市了,中文版的GX8.52是不支持QnU系列的,只能用英文或日文的,最高版本到GX8.82了

楼主:
我用的是8.82L英文版本,选项里有12进制或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