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中的QD75或运动CPU的伺服M代码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15):
最近经常接触到成型机上的伺服M代码问题。两个伺服电机在做数控运动时,需要用到M代码来使伺服暂停和继续,但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M代码到底在什么地方,是怎么取得和设置的,哪位大虾赐教下,不胜感激!!!!!

楼主:
难道没人能解释下吗??版主啊!!!!!

网友A:
说明书呢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详细讲解M代码的

网友B:
在手册附录上有!启动一个、完成一个,个人理解还是像个中间继电器,得到一个触发,完成一个指定动作。

网友A:
找供货商。

楼主:
6楼的大虾,你有电子版的吗,给我发个
QQ邮箱:117295753@QQ.COM
谢谢!!!

网友B:
这还用找?三菱网站和本论坛下载区都有!
加你了,有空聊聊!

网友C:
通常这种模块都是这样:
占用一定量的位元件,比如X,Y,M,也占用一定量的字元件,D
手册上会讲,不同的元件有不同的作用
比如您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输出某个位元件就可以实现了,我帮你找找手册

网友C:
手册找到了,下载地址:
www.ymmfa.com/d.php?pid=53
要扣三分下载积分,这是刚添加到本站资料库的手册
QD75使用手册详细篇,下载积分设置是为了防止不需要的人也乱下载,浪费带宽

楼主:
非常感谢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