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置记忆的程序编制

楼主(2009-06-15):
有一个撞块,5个开关。
两个极限开关:左极限、右极限;
中间3个开关:1、2、3
撞块在左右极限开关之间靠风岗随意走动、随意停下。(不用考虑用什么电磁阀。)
设计一个程序: A、怎么确定撞块走到哪个位置?
B、撞块走到一个位置停下后(假设走到开关1和开关2位置之间,1、2都没接通),记住现在的位置,根据项目要求,从现在的位置产生别的动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下,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下

网友A:
有点象毕业设计!楼主不妨自己先写个程序出来让各位参考!!!这样的程序不难。完全可以写出来。
以上个人感觉象毕业设计,

楼主:
谢谢回帖。
自己做过,模拟过,好像不怎么成功

网友B:
请楼主把您做出来的程序中不满意的地方提出供大家讨论!
论坛上很少人花精力直接完成一整套这样的程序的设计~~因为这编出来也用不到实际工程上去,科学技术没有转化为生产力~~

楼主:
非常感谢斑竹座沙发
这个程序在成型机上的管带条导开供料架上用的到。

网友B:
行进中能够碰到开关的情况就不说了。
对停止在中间区域:
把位置分为4个区。|左极限|开关1|开关2|开关3|右极限|,以1,2,3,4标记。
设置左极限为原点开关(碰到该开关时记忆该位置为1),然后正转到开关1下降沿将位置记忆为2……到开关3下降沿将位置记忆为4;反转时则到开关3下降沿将位置记忆为3,……开关1下降沿将位置记忆为1。利用断电保持就能记住行进区间。
(实际工程中这个原点开关灵活设置)

网友C:
个人感觉象毕业设计

网友D(2011-05-27):
提出供大家讨论

网友E:
5个开关,6个位置,记住就行了.
6楼讲的可以了

网友F:
版主真伟大,请您抽出点时间写两步给我们学习学习可以吗?

网友G:
这个程序不难实现,但在实际运用中一般都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