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请问GP3751-T1的编程电缆是那一种,如何制作?急用啊!!谢谢!!

网友A:
是GP3750-T1-D24 或是 GP3750-T1-AF 吧?
这个用以太网电缆就行了。

电脑 IP :192.168.123.1
AGP IP :192.168.123.2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GP3750-T1-D24 或是 GP3750-T1-AF 吧?
    这个用以太网电缆就行了。

    电脑 IP :192.168.123.1
    AGP IP :192.168.123.2
    你好!今天试了一下,还不行,是否还有那些地方需要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今天试了一下,还不行,是否还有那些地方需要设置?

    将你的电脑ip设置和proface软件通讯设置截图贴上好吗?

网友C:
    将电脑IP和AGP  的IP设置最后一位相差1位,子网掩码必须一样,新屏开机可以改变IP地址,如果下载过画面,那末必须更改电脑IP

楼主:
    是下载过的屏,我读出画面,但不知道AGP的IP地址是多少,要读出画面电脑及AGP的IP要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下载过的屏,我读出画面,但不知道AGP的IP地址是多少,要读出画面电脑及AGP的IP要怎么设置?

    人機的ip地址可以進入到系統設置裡面去看
    電腦和人機只要在同一段ip地址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
    今天将画面上载到电脑,但那斯竟设置了密码,打不开画面,请问各位有没有GP3000R的解密?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