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输出的plc一定要接反向二极管吗?请大家指点晒

楼主(2009-06-16):
plc的晶体管输出在控制电感性负载比如“电磁阀”不接反向二极管对晶体管有多大的影响?一般都会接的吗

网友A:
因为感性负载在电源关断后,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电压会会很高的,有可能会损坏晶体管的,加以个反向二极管和电阻,是来泄放这个电压的,最好是加着。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明白了,不知其一楼是做哪方面的啊,

网友A:
我是做电气设计的,公司用的是三菱的PLC和GOT了

网友B:
最好加上.

网友C:
一个二极管可以保护整个的输出接口多划算呀 ! 还是接上好 防止脉冲电压对接口的伤害

网友D:
其实不管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触点,增加反向二极管都可以增加PLC输出使用寿命,我们公司日本的设备都是这样加的,国内倒是加的比较少

网友E:
感性负载最好接上

网友F:
呵呵!今晚去看看!日本的设备有没有装!

网友G:
搞电气设计的是不是什么都要知道

网友H:
我认为还是看负载而定,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情,很多人就直接接电磁阀方式.

网友I:
要加上的,因为二极管反接起到一个反向电压削峰作用,可以较快的泄放能量!

网友J:
加上最好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
一群中国人是条虫

网友K:
最好加,不加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