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小 弟 现 在 读 出 来 一 个 程 序 ,有 一 部 分 是 隐 藏 的 .我 想 请 教 一 下 大 家:

1:   这 个 程 序 是 怎 么 隐 藏 起 来 的 ?

2:  这 段 隐 藏 的 程 序 怎 么 让 它 再 显 示 出 来 ?

3:  这 个 带 隐 藏 的 程 序 再 写 入 PLC是 不 是 又 被 写 入 啦 ?

请 高 手 们 多 多 指 教 啊 !

谢 谢 你 们 啦 !

如下图:
人与自然

网友A:
你是怎麼判斷程序隱藏的?能否貼圖加以說明?
版主,我的那个图片已经贴上去啦,帮我看看好吧。

这个程序从十二步直接到一百九十多步,这个情况应该是隐藏了吧。

怎么让它显示出来啊?
谢谢啦。

网友B:
请把程序上传看看
你好,我的那个程序的图片已经传上啦,帮我看看好吧。

我想让中间步显示出来怎么弄啊?
先谢谢啦!

网友C:
请高手解决

网友D:
没有程序只能是猜想。

比方说使用了PID程序。

下载了参数区程序又在线删掉。程序依然执行,但是这个程序在另外一台机上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E:
可能不是隐藏吧,有很多个NOP指令,就会出现这情况了

网友F:
嗯……
切换到指令表视图下看看,在梯形图里看不到的东西一般都能出来~

网友G:
梯形图过大,在指令表下看看什么内容。
最简单的是用FXGPWIN软件来读取PLC内的程序。

网友H:
你没有学过PLC吗?
你把他转换成语句表把不许要的程序步删除 那部分程序是没有用的

网友I:
读出来的程序就是这样吗?  不会吧?

楼主 转换一下 试试塞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