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o ko k22 hof k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16):
请问[to ko k22 hof k1]是什么意思,模块是FX2N 4AD

网友A:
这 个 指 令 是 给 这 个 模 块 里 的 22#地 址 写 入 一 个 十 六 进 制 的 0F.
楼 主 看 看 能 不 能 解 决 我 的 问 题 (关 于 隐 藏 的 ).
谢 谢 啦 .
人与自然

网友B:
激活该模块的4个通道的偏移和增益。

网友C:
补充:这是向第一个模块写入的数据

网友D:
就是在第一个模块中的第二十二个寄存器中存入一个数值为

网友D:
就是在第一块模块中的第22个缓冲器中写入H0F,即是把第23个和第24个缓冲器中的设定值送入通道1和2的增益和零点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