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如何检测线圈好坏?

楼主(2009-06-16):
现有一台DEMAG 双速电机,工作后冒烟了,空开就跳了。不知如何检查它的好坏,求助有经验的大虾,

网友A:
首先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电机的绝缘性能,然后用万用表测量每个绕组的直流电阻,基本上就能判断好坏。
下载积分:+1(mks)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这问题应该不难吧!我想你的电机应该是坏了!不过你要查清为什么会冒烟,跳空开!

网友C:
万用表检查绕组U1,V1,W1,的相间电阻值,看是否差不多,来判断线圈好坏.

网友D:
双速电机用表量不出线圈的好坏,因为双速电机三相绕组是连在一起的,只有打开端盖检查绕组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电机的绝缘性能,然后用万用表测量每个绕组的直流电阻,基本上就能判断好坏。
同意。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F:
《双速电机用表量不出线圈的好坏,因为双速电机三相绕组是连在一起的,只有打开端盖检查绕组的情况。》同意这说法!

网友G:
双速电机有Y/Y和三角/Y接法2重,采用遮极法来变速,UVW和XYZ都是相通的

网友H:
应该打开端盖检查绕组,根据发黑的绕组可判断出是缺相还是过载,估计绝缘已经损坏.

网友I:
既然冒烟又调空开,十有八九是烧了,有些你仔细看下线圈都可以直接看出来的,用普通表量电阻的话,对于小功率的比较容易判断,对于大功率就不一定了,因大功率电机阻值很小的(2~3欧),你很难分辨是否短路。

网友J:
不能象做兽医看病,打开盖子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