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各位大侠,我把一段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之间的通讯程序片段发到如下附件内,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我的疑问如下:
问一:为什么要SET M8161采用8位处理模式
问二:MOV H0005 D200
MOV H0030 D201
MOV H0030 D202
这些语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格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谢谢各位!~

楼主:
各位大侠,来帮帮我啊

网友A:
这不是变频器通迅吗?晕你的
查一下变频器说明书,一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变频器通迅吗?晕你的
查一下变频器说明书,一看就明白

我说的问题在变频器里能查到嘛?好像查不到吧

网友B:
通信部分

网友C:
“为什么要SET M8161采用8位处理模式 ?”M8161为RS,ASCI,HEX,CCD指令通用。M8161=ON 处理低8位数据,M8161=OFF 处理16位数据。而在变频器通信中,大多数变频器都采用8位数据。可以参看变频器通信协议。
MOV H0005 D200
MOV H0030 D201
MOV H0030 D202
这些语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这些语句是送入通信数据,MOV H0005 D200 表示把ASCII码“ENQ”送入D200,MOV H0030 D201 表示把ASCII码“0”送入D201,MOV H0030 D202 表示把ASCII码“0”送入D202,这是变频器站址。以上是根据三菱变频器的通信协议来理解的。
您好,我能进一步请教你吗?感觉你答的很好,我的QQ号是176014264,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SET M8161采用8位处理模式 ?”M8161为RS,ASCI,HEX,CCD指令通用。M8161=ON 处理低8位数据,M8161=OFF 处理16位数据。而在变频器通信中,大多数变频器都采用8位数据。可以参看变频器通信协议。
MOV H0005 D200
MOV H0030 D201
MOV H0030 D202
这些语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透彻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SET M8161采用8位处理模式 ?”M8161为RS,ASCI,HEX,CCD指令通用。M8161=ON 处理低8位数据,M8161=OFF 处理16位数据。而在变频器通信中,大多数变频器都采用8位数据。可以参看变频器通信协议。
MOV H0005 D200
MOV H0030 D201
MOV H0030 D202
这些语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谢谢,你回答的很好啊,能不能进一步请教你啊,我的QQ号是:176014264

楼主:
    帮忙解决下啊,谢谢

网友C:
我的QQ:1021523551

网友E:
看变频器手册通信部分!

网友F:
前面的 都一样 所以可以当作公共部分来编写啊

主要区别 就在后面了...D203开始 后面的意义不一样....

前面3个D200~D202 05ENQ 三菱格式05 就是ENQ 是对00号站变频器进行操作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