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振荡程序

楼主(2009-06-16):
求一300时间程序,2秒时间震荡,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手头没有STEP7 Manager,给您个三菱的样板程序,将计时器改成西门子的就行,时间长短可任意改。

网友A:
其实对于S7-300,可通过这个办法实现振荡程序:

楼主:
谢了,貌似第二个更简单,第一个在震荡运行中X000一直都是闭合的吧

楼主:
还想请问,改为西门子的震荡选哪种时钟合适

网友A:
第一个是X0闭合时有振荡,若不需要完全可以砍掉它;
西门子的计时器号随便用了,它是靠时基来指定计时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