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

楼主(2009-06-16):
请教各位,三相电机上起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在电源缺相的情况下,会不会动作阿

网友A:
现在我们都用电机综合保护器了,热继电器早不用了

网友B:
引用楼主czg1127于2009-06-16 15:43发表的 热继电器 :
请教各位,三相电机上起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在电源缺相的情况下,会不会动作阿
在台湾的产品中,三相电机用的热继实际上就是只用两条相线经过热继的。
但是只要有任意一个缺相,电流就增大、发热。继电器动作~!~!

网友C:
会的,三相电机在缺相的时候其它两相电流会过大,里面两相金属片发热澎胀推动继电器动作.不过现在在自动化控制线路中慢慢都很少采用了.

网友D:
会的 缺相引起其他相电流增大 热继电器自然会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电路本身比较简单,断路器+按钮+接触器+热继电器+1.5KW的电机, 电机综合保护器不知道什么价格

网友E:
选用一个热磁断路器+接触器+按钮就好了呀!毕竟是1.5KW的电机吗?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F:
我们公司用的是FUJI 的 效果还可以了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G:
会动作,缺相引起热量过大

网友H: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过载保护,当电机缺相时虽然电流增大,但双金属片从受热到动作有一个延时过程,在缺相时不能可靠动作.

网友I:
正品的会

网友J:
缺相的话另外两相电流增大,肯定会跳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K:
不会动作,

网友L:
g一定会动作的!

网友M:
10楼的朋友说非常对我在产里就遇到过

网友N:
十楼的回答不正确.它没动作是你对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没完全弄清楚.它的整定值是需要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整定值的.公式是1.1~1.2额定电流.(教课书及电工手册中都有明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