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LG和PE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16):
在电气控制中,常看见有FG,LG和PE的线号,就是直接套在电线上面,插在不同端子上面,他们分别代表什么啊,回答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LG=logic ground 逻辑地,也是数字地
PE=power earth是电源地

网友B:
FG是外壳接地

网友C:
还有一个Mp 是零线吧.

网友D:
学到一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