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新手请教WEINVIEW问题。

楼主(2009-06-16):
我是新手,有个问题,就是在反编译了别人的程序之后文字全部变成了########,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自己编写的时候也只能显示#####,不懂。高手请指教

网友A:
我以前试过同样问题,出现如下两点都会出现上述现象:
1、编程软件中系统语言选项未选择,如果用中文编写用户程序,请选东方语言一项。
2、你可能反编译的是用eview编程软件编写的程序,WEINVIEW与eview公司官方新公布的编程软件不兼容.我同时在一台电脑上安装上二个公司的官方软件试过同一程序,出现上述现象。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哥们,哎,还是犯了这个低级错误。弄得还烧了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