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我刚MMI起步,谁能发个GP37W2的密码设定画面示例,有注最好,谢谢!

网友A:
发个附件,自己参考一下
附件: Password.zip (169 K) 下载次数:204

网友B:
用宏编的。

楼主:
屏上的文字根据D100的值,而显示不同的内容,应用什么如D100=0 显示"等下"D100=1 显示"工作"应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上的文字根据D100的值,而显示不同的内容,应用什么如D100=0 显示"等下"D100=1 显示"工作"应怎么做?

看看附图,不知是否你所要的

网友A:
还没完,接上

楼主:
版主,用D来控制显示内容的图片说明,明白了,密码的那个PRW我转成GP37W2传送后显示RECEIVE DATA ERROR (02:FD),GP上数字按钮不能输入密码区无任何显示。所以最好是GP37W2的密码设定画面示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用D来控制显示内容的图片说明,明白了,密码的那个PRW我转成GP37W2传送后显示RECEIVE DATA ERROR (02:FD),GP上数字按钮不能输入密码区无任何显示。所以最好是GP37W2的密码设定画面示例。谢谢!

1.这些都是相通的,你会了其中的一种,其他的也就自然会了,要学会举一反三!
2.你的人机连了plc没?
3.你现在使用的程序能否传上来?

楼主:
版主,我也与你的想法一样,一通便可以举一反三,目前附件虽已读通(包括D-SCRIPT的半断,页面跳转)S,但就是在PROFACE不能运行,LS属于GP内部的字地址,另外我用的PLC是FX2N的GP中DEVICE选FX(CPU)还是FX(CPU2),谢谢!
附件: password.rar (101 K) 下载次数:46

网友A:
选择fx(cpu)

楼主:
我将PASSWORD.RAR例中的字地址LS改为D字地址LS改为M可以了

楼主:
我将PASSWORD.RAR例中的字地址LS改为D,位地址LS改为M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