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气缸上的磁性开关PNP三线,一接通就烧坏,更换了一个新的也是如此,查电源24V正常,输出端和电源之间也没有短路,请教各位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這個開關是接到那裡?

网友B:
引用楼主marcelinho于2009-06-17 10:30发表的 磁性开关烧坏的问题 :
气缸上的磁性开关PNP三线,一接通就烧坏,更换了一个新的也是如此,查电源24V正常,输出端和电源之间也没有短路,请教各位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磁性开关有三线的吗?

楼主:
FESTO的气缸配FESTO的磁性开关,是3线的,接入西门子的S7 300的输入模块

网友C:
这个问题主要检查接线.可以比较确定是接线错误问题.然后你测的电压是在那里的电压.(确认加到磁性开关上的电压是24V).连接到PLC输入口的连接也正确否?有时因为系统存在多电源,一些公共口接触不良都会造成类似故障.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认同4楼的说法,

网友E:
    应该接线错误 检查一下新旧开关检查一下新旧开关接线是否正确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主要检查接线.可以比较确定是接线错误问题.然后你测的电压是在那里的电压.(确认加到磁性开关上的电压是24V).连接到PLC输入口的连接也正确否?有时因为系统存在多电源,一些公共口接触不良都会造成类似故障.

    ,回答的很经典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学习了,刚好我这也开始使用FESTO的气缸配FESTO的磁性开关,但PLC是三菱Q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H:
    是DC24V电源?   正负极有没有接反?(一般情况棕接24V蓝接0V黑色的为信号线)
    信号线和负极有没有短接?(PNP型不能短接 要加负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或者你可以查一下相应输入点是不是有与电源短路的地方,别的地方的短路也可能造成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J:
    以前也用的PNP型的吗

网友K:
有可能是线接错了,造成输出是正电压,刚好和--COM相连接,也就是短路了,肯定会坏的呀,先不要接负载,测量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因为传感器是插头式的,所以线不可能接错,又查不出短路,很麻烦,现在我干脆在程序里将此开关屏蔽了,以维持生产

网友F:
烧了是什么现象。中医有望闻问切,实际做电气的也要有这四个手段,还要加上自己的联想功能,为什么以前是好的,现在坏了,工作环境如何,是否有人动过,等等,什么问题都要找到原因,不要盲目短接,更换,这样会留下隐患,烧个磁开关最多500块,烧你PLC可能事情就大发了。建议分析原因,排除隐患为主。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L:
恩 还是寻找原因找出问题 通过技术手册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M:
一般来说正负极短路就会有这样的现象。三线的磁性开关偶尔会用到。PNP的我就很少用到了。欧洲是用PNP的。

网友N:
在没有查明损坏的原因之前,不要轻易去更换,十有八九是电路出现了故障
--------------一般,感应器的电线是三条,而这三条线又是一样长的,在生产中,往往只是进行剥线后进行包扎,就投入使用,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时间久了以后,电线祼露,导到碰线
规避方法: 把三条线在包扎的时候,人为错开一定的长度,即使因拉力过大而拉出线头时,造成感应器电线拉出时,也不会出现损坏感应器具现象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O:
应该接线错误

网友P:
此问题,十分的容易解决,你接在DC24VPLC内部电源上,首先认清你的磁性开关是NPN还是PNP 的然后正确接线(一般有三线和两线的 你说的PNP为三线的 一般 24+为棕色 0V为蓝色 信号线为黑色的 三根线不要混淆烧坏就不可能了)
总之 理清了 是否符合要求的电压 自己用的磁性开关的型号 线的颜色所代表的含义
还有个小实验你把两个三线的磁性开关串联使用,注意如何接线,不对的话很容易烧坏磁性开关的
注意三极管的极 无短路否则会烧坏的
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3(sjm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