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急停

楼主(2009-06-17):
向高手请教下,我需要一款电机,瞬间加速到800RPM,瞬间急停,而且能频繁启动,有什么电机好,什么品牌,谢谢。

网友A:
这个,用电磁离合器吧

网友B:
电机起动停止都有一个过渡过程,要瞬间急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一般带有制动器的电机都可满足了,什么牌子好那就不好说了,现在产品牌子太多了,也说不出个123,不清楚哪个会更好.

网友C:
大致估算了一下,按你这个转速直接装到小车的轮胎上,算出来时速是90.4公里,另外现在比较快速的保时捷911Turbo 的加速为0-100Km/h花费4.9秒,快接近911的加速度了。
我看要配911的发动机和变速箱。

网友D:
伺服电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用锥形转子制动电机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F:
伺服电机

网友G:
用电磁离合器吧

网友H:
私服电机 么 也要个1秒的样子的加速时间的哇........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I:
用锥形转子电机,工厂用的吊车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J:
先要理清——瞬间= ???时间

网友K:
对用用锥形转子电机,工厂用的吊车就是用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