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大家好,我刚学松下PLC请教老师们几个问题:
1,在指示 [ F1 DMV ,H1102 ,DT120]
[ F1 DMV ,K300 ,DT122]
F1 DMV ,DT1128 ,DT124]
[ F1 DMV ,K10 ,DT126]
[ F1 DMV ,K1000000 ,DT128]]
[ F1 DMV ,K0 ,DT130]

[F171 SPDH ,DT120 ,K0]
中我想问一下,像DT122,DT124.....等存的数据在程式中只出现过一次,那么它怎么和伺服通信呀?
是不是有这个语句就可以控制伺服了呀?,速度可调吗?
那么DT90052(高速计数器控制器),怎么控制呀?好像有什么H0..H9什么的,那么这是控制代码吗?其它的表示什么呀?
2,DT90046和DT90047是高速计数器预置值,那么这种值要不要设定呀,怎么设?我好像在控制程序上没有看到这种设定呀
3,还有R903A,R903B,R903C,等好像是高速计数器控制标志,它们和DT90052有什么关系呀,在伺服控制上要用吗?怎么用
4, [ F1 DMV ,H200000 ,DT 160 ]
[ F1 DMV ,H 300 ,DT 162 ]
[ F1 DMV ,H 124 ,DT 164 ]
[ F1 DMV ,H 100 ,DT 166 ]
[ F1 DMV ,H 1000 ,DT 168 ]
[F151 WRT ,K0, DT160,K10,H100]
这个语句我是看不大懂,
这个也是控制电机的吗?这好像是往别的控制器上传的吗?
那么这上面个语句和第一个语句作用是一样吗?为什么DT只用偶数而不用奇呀,
谢谢各位了/ 我有激光测量程序,是一个老师编的,就是上面些语句,我看的不是明白,如果那位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他,

网友A:
建议楼主去下个手册看看。我看看能不能上传,地址等上传后补上(本论坛的RAR尺寸太小,上传不便)
可以去我的网盘下(3个压缩分卷)http://zxc6688.ys168.com/?jdfwkey=ippov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把你的源程序发给我看看,我用松下PLC较多,或许能看懂
我的邮箱:qinchenglim510156@yahoo.cn
看懂了多多交流

网友B:
仔细看一下编程手册里面关于SPDH的解释,很好懂,没有源程序很难说出具体意义

网友C:
DT方面。如果是32位的数据。那就是一个32位的数据。占用两个DT。三菱的是这样的。所以就只是偶数了。